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WINCC模拟量归档问题

楼主(2008-03-07):
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求大家帮忙。
我单位使用的是WINCC 5.1版本的组态软件,现在想把原来的模拟量的历史趋势的归档时间修改一下,怎么修改?也就是:例如 在一个趋势图中有三个模拟量变量趋势,原来所设定的保存时间是3天,我怎么改动才能让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些?在哪里改动,因为这个程序是设计院给做的,我们对它只是了解一点,找不到改动的地方在哪里?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下。表示感谢了。

网友A:
我想应该在变量记录 归档属性 短期归档的条目数,改为顺序归档就一直保存吧,你试试看吧

楼主:
我们程序里的变量记录中的归档属性都是短期归档,可是有的可以保存40天,有的只能保存3天那?

楼主:
应该怎么修改,修改什么参数?请大侠指教。

网友A:
短期归档的条目数应该和保存时间有关
改为顺序归档应该就可以一直保存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

网友B:
这个我知道.我明天去ES站具体的看下,给你答复
他说的这个不是变量采集的时间归档,也就是说过多少时间扫描一下数据,进行更新,而是指变量归档的历史趋势的保存时间问题这个有个地方可以进行硬盘大小什么的设置,我厂的历史趋势至少保存一个月

网友B:
今天在SERVER上查看了一下,具体在 报警记录 里面的归档组态,下面的消息归档中可以进行相关的设置

网友C:
呵呵...问题解决了啊

网友D:
虚拟光驱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帮忙,谢谢大家了。

楼主:
对:wuluolan关于
今天在SERVER上查看了一下,具体在 报警记录 里面的归档组态,下面的消息归档中可以进行相关的设置
内容的回复:
-------------------------------------------------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2008-07-17):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采用的是短期归档,现在问题解决了,是用更改归档周期的时间来解决的,数据可以存储2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