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讨论:PLC控灯亮强度

楼主(2008-03-07):
目前有一盏灯,假如我通过PLC来实现其光强度的强弱。类似的程序哪里有?谢谢
一个思路是通过发0-10V之间的任意一个电压,进行作业,不知道可行否?
如:1-10分钟内 5V
10-15分钟内 6V
15-18分钟内 9V
19-25分钟内 4V
25-30分钟内 2V
30分钟后 0V

网友A:
使用一个PLC+DA模块就可以了。或者使用带模拟量的PLC主机就可以实现

楼主:
lesing:
你好!不知道你电脑硬盘恢复了没有?能否发个样例大家也好学习下。我已经下单请购DVP-20EX00R2。
帮忙写个这样的程序贴出来分享下如何,谢谢

网友B:
感觉这问题不需要模拟量输出也能搞定,一个8点的继电器输出模块和几个电阻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TO yjd159:
用电位器、继电器的控制方法我能实现,主要的是我想自动实现其跳变,谢谢

网友B:
外围电路做好,直接几个电阻分压,easy

网友B:
你说的跳变是啥意思?
我说的也不是无级变压啊

楼主:
我的意思希望通过数模变换来实现,我不是来证明用其他的功能不能实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我只想找我不熟悉的来请教下大家。

网友B:
噢~~~~~这样啊。。我以为你要做东西,想帮你省点$,呵呵

楼主:
老兄,谢谢你!能否考虑下这个程序该怎么写。三菱的台达的PLC都可以的。

楼主:
老兄D/A模块的通道的电压是恒定范围内的某一数值,想变化,是否要用到PWM指令?难啊

网友B:
程序挺简单的,如果用模拟量输出的话就是算好工程量和电压之间的关系,查查手册就可以了
PLC之间都差不多

楼主:
可否发个程序谢谢!其实我就关注
1-10分钟内 5V
10-15分钟内 6V
15-18分钟内 9V
19-25分钟内 4V
25-30分钟内 2V
30分钟后 0V
就可以了!怎么对应,我看了下端口输出控制不了

楼主:
TO lesing:
请问书出了没?

网友B:
找份Q系列数模转换模块手册看看模块初始化及缓存使用就可以了,我手上没Q62DA

网友C:
模拟量模块不能直接控制灯这样的负载,没有这么大的负载能力。对于直流负载,要外加一块功放板。如果灯的功率不大的话(比如24V 1W),比较好的方式还是用PLC的PWM方式晶体管输出点直接带动调压,不要用DA模块。如果是交流负载,可以用可控硅调功器,一般都支持模拟量输入控制。

网友D:
楼上说的对,要使用扩流,要不然容易损坏模块~

网友E:
支持扩流,功放板,可控硅.顶一下!!!

楼主:
用DA模块,我外接一块板子(10V驱动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F:
用BT139可控硅加一个MOC3063光耦,再用PLC的PWM控制,周期设为100MS,这样就可以控制脉宽方式来控制灯光了,如果不清楚请打:13433053635

网友G(2018-09-30):
楼主您好,无意间看到这个帖子,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H: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