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常识大全

楼主(2008-03-07):
什么是跨步电压?如何防护?
    跨步电压是指当人的两足分别站在地面上具有不同对“地”电位的两处时,在人的两足之间所承受的电位差或电压。当土壤中存在大接地电流时,在地面上就会呈现跨步电压。例如在电源(电力变压器和发电机)中性点接地的三相三线制电力系统中,如果有一相线路断线,并对地短路,即与地面土壤直接接触,则在断线触地点与电源中性点之间的土壤中就会出现短路电流,在线路的断线短路保护电器动作切断电源之前,在断线触地点与电源中性点的接地点之间的地面上,就存在跨步电压。根据对土壤中电流场的分析、计算可知,跨步电压的大小主要与接地电流的大小、人与接地体之间的距离、跨步的大小和方向及土壤电阻率等因素有关。一般距接地体愈远处,跨步电压愈小,跨步愈小,跨步电压愈小。所以在可能形成跨步电压的电气设备周围要设置围栏,实行安全隔离,发现邻近有高压线触地时,不要大步奔跑,而要单足或并足跳离线路触地点。

 什么是接触电压?举例说明。

   当人体的两个部位同时接触到具有不同电位的两处时,在人体内就会有电流流过,这时加在人体两个部位之间的电位差称谓接触电压。
  在施工现场380/220V三相四线制供备点系统中,当电源(三相电力变压器或三相发电机)中性点直接接地时,当人的两手同时接触两条不同的相线,则两手之间的接触电压为380V(有效值);当站立于地面的人触碰一条相线,则人体的接触电压近似为22OV;当人手触及漏电的电气设备时,则漏电设备对“地”的漏电电压与人足站立点对“地”电压之差即为人的手足之间的接触电压;当一汽车吊在电力线路周围作业,且吊臂接近电力线路时,由于强电场作用,吊车电位升高,此时站立地面的人若触及汽车吊的金属吊体,则在人体上同样会产生接触电压。接触电压的存在是人体触电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施工现场停、送电时,应遵从什么样的操作顺序?为什么?

    施工现场停、送电时,正确的操作顺序应当是:
  1)送电时,配电屏(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2)停电时,开关箱→分配电箱→配电屏(总配电箱)。
  这种操作顺序的优点是:送电时,除开关箱中的控制开关以外,其余配电装置中的开关电器均是空载会闭.不会产生危害操作者和开关电器的电弧或电火花;停电时,只要开关箱中的控制开关分闸,其余配电装置中的开关电器都是空载分闸,也不会产生危害操作者和开关电器的电弧或电火花。
  如果倒置操作,则当送电时,配电屏或总配电箱中的开关电器将带大负荷合闸,会产生强大电弧,尤其当最后合闸的是电源隔离开关时,对操作者的隔离开关的危害更大,这是不允许的,同时,远离配电屏或总配电箱的用电设备突然起动,也会给其周围的操作者和作业人员带来意外伤害。停电时,也有类似的危害,一方面配电屏或总配电箱中的开关电器,尤其是电源隔离开关带强大负荷分闸,会产生强烈电弧或电火花,会对操作者和开关电器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全现场突然停电也不容易与所有用电设备操作者的停电准备达成一致。

 施工现场的配电箱为什么采用铁质而不采用木质?

   施工现场属于露天作业工厂,配电箱的使用受环境、气候因素形响很大,在这种条件下采用铁质配电箱比采用木质配电相更加适宜,并已具有许多不可替代的显著优点:
  1)铁质配电箱较木质配电箱机械强度高、坚固耐久,承受偶然机减打击能力强,能可靠地保护器内部的开关、电器;
  2)铁质配电箱较木质配电箱可做得更加致密,防风、沙、雨、雪、尘埃能力强;
  3)铁质配电箱较木质配电箱防潮、抗腐能力强;
  4)铁质配电箱较木质配电箱作接零保护方便、容易,只 须将保护线PE与焊接在箱体上的接零保护螺栓联接,即可实现配电箱整体性保护接零;
  5)适当进行保养维护,铁质配电箱及其内部的开关电器使用寿命可以延长,从长远观点来看其经济效益比本质配电箱好。

架空线可否借助恻木和钢筋结构敷设?为什么?
    架空线不得借助树木和钢筋结构敷设。其一是由于树枝的摇拽,尤其是风雨天气树枝的强烈摇拽易使架空线的绝缘破损,而导致经过树枝、树干漏电,易对人体造成意外触电伤害。其二是由于钢筋结构属于良导体,尤其是在建工程的钢筋结构体是施工人员、频繁接触的对象,一旦导线与钢筋体之间的绝缘损坏,就会造成大面积漏电和触电伤害,同时对配电线路来说也是一种对地短路故障。

  施工现场的配电线路应采用什么样的导线?为什么?

       施工现场的配电线路除配电母线以外均应采用绝缘导线(绝缘铜线或绝缘铝线)。其中架空线路中的保护零线应采用具有绿/黄双色标志的绝缘导线;而电缆线路应采用具有绿/黄双色芯线的电缆,以与相线和工作零线相区别,因此,电缆干线和支干线均应为五芯电缆。
  施工现场的配电线路采用绝缘导线,禁用裸导线,主要是适应施工作业实际,减少直接接触触电因素,而保护零线要求采用具有绿/黄双色标志的绝缘导线,则是适应临时用电工程的TN—S接零保护系统需要,防止与相线和工作零线相混淆,同时也符合国际标准规定。

  施工现场的架空线路应如何敷设?

施工现场的架空线路应按下述要求敷设:
  1)采用专用电杆、横担和绝缘子。不得借助树木、钢筋结构和脚手架。
  2)敷设档距不得大于35m,以防止弧垂太大及导线被自重拉断;线间距不得小于300mm,以防止线间因受风力摇摆摩擦,而导致绝缘损坏和线间短路;最大弧垂点与地面的最小距离为:一般场所4m,跨越机动车道6m,跨越铁路7.5m,以防止地面机械、车辆和操作者触线。
  3)导线截面应同时满足计算负荷、机械强度、电压损失等要求。导线的最小截面,一般场所为:铜线10平方毫米,铝线16平方毫米;跨越铁路公路、河流为:铜线16平方毫米,铝线25平方毫米。
  4)档距内每层导线接头数不得超过该层导线条数的50%,且一根导线只允许一个接头;跨越铁路、公路、河流和其它电力线路档距内不得有接头。
  5)导线按规定相序排列。采用单横担时,面向负荷侧,左起为L1、N、L2、L3、PE;采用双横担时,面向负荷侧,左起为:上层横担L1、L2、L3,下层横担L1、(L2、L3)、N、PE。

  什么是接地装置?如何设置?

接地体与接地线的总和称为接地装置。
  施工现场接地装置采用圆钢、钢管、角钢、扁钢等材料制作,其最小规格尺寸为:国钢,直径不小于4mm;钢管,壁厚不小于3.5mm;角钢,厚度不小于4mm;扁钢,截面不小于48平方毫米。螺纹钢不能用作接地体。
  设置接地装置时,应先将接地体(网)焊接好,每组接地体同时焊接二极以上导体作接地线,然后埋入地中,并将土壤夯实。接地线应自接地体的不同位置焊接引出至地面,接地线与接地线的连接处亦应焊接,采用搭接焊时,对于扁钢其搭接长度应为其宽度的2倍;对于圆钢其搭接长度应为其直径的6倍。接地线与接地设备的连接可用焊接或螺栓连接,用螺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防松垫片。

什么是接地电阻?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对接地电阻值有何要求?
所谓接地电阻是指接地装置对地电压和流入地中电流的比值。
  接地电阻包括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阻、接地体与土壤间的接触电阻,以及土壤中的散流电阻。由于其中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阻、接触电阻相对较小,故通常近似以散流电阻作为接地电阻。
  在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中,当采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供配电系统和TN—S接零保护系统时,变压器和发电机的工作接地电阻值一般不得大于4Ω;保护线PE每处重复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10Ω;而防雷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值不得大于30Ω。

 施工现场哪些部位需作保护接零?

  施工现场下列电气设备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作保护接零:
  1)电力变压器、电动机、电焊机、手持电动工具和照明器具的金属外壳;
  2)配电屏(盘)的金属框架和配电箱、开关箱的金属箱体;
  3)靠近带电体的金属围栏;
  4)电力线路的金属保护管、敷设钢索;

网友A:
学习了。
是转帖的吧

网友B:
刚好新招人,有用了谢谢

网友C:
安全工程师

网友D:
干电工的必须牢记

网友E:
电工基础知识大全@

网友F: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G(2008-08-28):
没计细看,粗看起来不错

网友H:
搞电的多看哈,值的学习!

网友I:
学习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015341

网友J:
很好的内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2008-12-31):
1、油浸变压器有哪些主要部件?
  答:变压器的主要部件有:铁芯、绕组、油箱、油枕、呼吸器、防爆管、散热器、绝缘套管、分接开关、气体继电器、温度计、净油等。
  2、什么叫全绝缘变压器?什么叫半绝缘变压器?
  答:半绝缘就是变压器的*近中性点部分绕组的主绝缘,其绝缘水平比端部绕组的绝缘水平低,而与此相反,一般变压器首端与尾端绕组绝缘水平一样叫全绝缘。
  3、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答:变压器中电力系统中的作用是变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的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变压器则能把高电压变为用户所需要的各级使用电压,满足用户需要。
  4、套管裂纹有什么危害性?
  答:套管出现裂纹会使绝缘强度降低,能造成绝缘的进一步损坏,直至全部击穿。裂缝中的水结冰时也可能将套管胀裂。可见套管裂纹对变压器的安全运行是很有威胁的。
  5、高压断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高压断路器不仅可以切断和接通正常情况下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还可以在系统发生故障时与保护装置及自动装置相配合,迅速切断故障电流,防止事故扩大,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6、阻波器有什么作用?
  答:阻波器是载波通信及高频保护不可缺少的高频通信元件,它阻止高频电流向其他分支泄漏,起减少高频能量损耗的作用。
  7、电流互感器有什么作用?
  答: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按一定比例变为小电流,提供各种仪表使用和继电保护用的电流,并将二次系统与高电压隔离。它不仅保证了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也使仪表和继电器的制造简单化、标准化,提高了经济效益。
  8、电流互感器有哪几种接线方式?
  答: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有使用两个电流互感器两相V形接线和两相电流差接线;有使用三个电流互感器的三相Y形接线、三相Δ形接线和零序接线。
  9、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几种?
  答:电力系统中的无功电源有:①同步发电机;②调相机;③并联补偿电容器;④串联补偿电容器;⑤静止补偿器。
  10、为什么要在电力电容器与其断路器之间装设一组ZnO避雷器?
  答:装设ZnO避雷器可以防止电力电容器在拉、合操作时可能出现的操作过电压,保证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网友L:
呵呵,可以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