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Z2-41直流电机的接线

楼主(2008-03-07):
电机端子上的C1,C2,H1,H@,F1,F2各是什么绕组的接线端子?请各位大师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电枢、励磁、测温电阻

网友B:
电枢/测温/励磁

网友A:
电机绕组 始端 末端
换向器绕组 A1 A2
励磁绕组 B1 B2
并励绕组 D1 D2
他励绕组 F1 F2
补偿绕组 C1 C2

网友C(2011-11-24):
z2-160kw绕组的接线端子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