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nydrive ev2000变频器 p.off故障

楼主(2008-03-07):
手上有一台enydrive ev2000变频器,开机LED报P.OFF。查手册是直流母线欠压,可检测此板根本就没有直流电压检测部分。哪为高手能告诉我应该检测哪个部分或者维修方法,在此感谢!!!

网友A:
7.5kw   二台   13355210251

网友B(2008-09-01):
如果直流母线上没有欠压,说明是误动作。

网友C:
咨询800-820-6510 EMERSON的免费电话

网友D:
有的,一般都是从开关电源变压器的二次侧取的,你查一下,一般通过几个电阻电容降压和滤波,然后给单片机,

网友E:
开关电源问题,好好看下电源部分,我的QQ39273391

网友F(2011-03-03):
看开关电源二次侧有个电解电容1UF100V,换了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