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3mm/s,控制精度在0.1mm,步进电机可以做到吗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楼主:
暂时不考虑机械方面的误差

网友:
假如机械在理论上无误差的话,那么想要多大的精度都可以。呵呵 所以不考虑机械的情况下,是可以用步进电机实现的。。 实际使用,选择质量过硬的步进电机。好的导轨和丝杆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控制精度在0.1mm"
这个跟传动机构关系很大吧?   如果按你说的"不考虑机械方面的误差", 那我电机转一圈通过减速转换成位移0.01mm, 而机械又无误差, 要达到你的精度多简单?

网友A:
个人觉得从角度方面给要求可能适合点

网友B:
这个精度要求很简单,没太多精密的东西,平常心做就足够了

网友C:
如果速度过低的话,要考虑步进电机的低速抖动现象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