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信通TSC工业以太网]知识百科--几种环网拓扑结构

楼主(2008-03-07):
     本内容由 卓越信通TSC工业以太网交换机[/b] 提供

单机单环:

单机单环即在网络中的每一个站点均只有一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的工业冗余以太环网交换机。这种网络具有单一的冗余功能,当WDP(Watch Dog Packets 数据检测包)检测到网络中的某一处信道发生故障时,网络会在300 ms内重新拓扑网络结构,在逻辑上形成另一个总线通讯方式,可继续维持整个系统的正常工作。(见图一)

但是这种网络拓扑结构只能形成单一的信道冗余,如果在网络中的某一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发生故障时,则这台发生故障的交换机所连接的设备将不能与其它交换机所连接的设备进行通信。在对于大型分布式网络中的系统来说,这种网络显然不是非常理想的。

(图一)单机单环

楼主:
[卓越信通TSC工业以太网]知识百科--几种环网拓扑结构 双机单环: 双机单环即在每一个站点配有两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的工业冗余以太环网交换机,每一个站点的控制或监控设备同时连接着两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但是只需要用一根光缆将这些交换机连接起来。这样在整个系统中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也具有了冗余功能,如果其中的一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出现故障,那么此站点的控制或监控设备将通过另一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发送或接收信号及数据。 相对而言,采用双机单环就要比单机单环具有更高的安全可靠性。(见图二) (图二)

楼主:
[卓越信通TSC工业以太网]知识百科--几种环网拓扑结构 双机双环: 双机双环的方式是在每个站点放有两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的工业冗余以太环网交换机,与双机单环不同的是每个站点的两台卓越TSC Carat5008FC2交换机是通过两条光缆构成的两个环路,其中的一条是主环,另一条是次环,也叫备用环。网络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所传输的信号及数据均只需要通过主环来完成,备用环则处用空闲状态,只有WDP(Watch Dog Packets 数据检测包)在信道中不间断传输。只有在主环的设备或两条以上的信道发生故障时,才启用次环来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双机双环具有极高的安全保障,不仅有着设备的冗余,更有高达四层的信道冗余做为保障。(见图三) (图三)

网友A:
图文并茂,挺好!

网友B(2008-05-25):
东土电信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两个光口组成单机双环冗余网, 单机双环是对以上的一个补充。

网友C(2009-07-07):
谢谢指教,形象生动,内容丰富

网友D: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