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永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3-07):
1。请问永宏PLC要不要写一段程序来设定通信参数?
2。请教下永宏plc的 线圈设定和复归线圈是做什么用的?跟set,rst对位数据m和y操作时有区别吗?
3。请问永宏PLC,输出是否有脉宽调制的?
4。永宏PLC可以提供由OUT输出指令加上"L"标示来指定某个输出但为保持型输出点的作法,请问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支持保持型输出?

网友A:
1、通讯参数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直接设定,当然也可以通过编程设定。通过编程设定比较好,时间长了不容易忘记。
2、(S),(R)执行速度会比较快,对位操作尽量用它。
3、有,HSPWM指令。
4、不明白你讲的保持型输出是什么意思,是Y点掉电保持吗?如果是,可以通过组态M的掉电保持范围,用掉电保持的M点输出到Y点。

网友B:
1.请问永宏PLC要不要写一段程序来设定通信参数?
   永宏PLC有支持MODBUS协议  填表就行了
   对于不支持MODBUS协议的 就用自由通讯指令
2.请教下永宏plc的 线圈设定和复归线圈是做什么用的?跟set,rst对位数据m和y操作时有区别吗?
  线圈设定和复归线圈跟SET RST是一样的 没差别
3。请问永宏PLC,输出是否有脉宽调制的?
 有的
4.永宏PLC可以提供由OUT输出指令加上"L"标示来指定某个输出但为保持型输出点的作法,请问那是不是表示可以支持保持型输出?
   可以

网友C(2009-03-02):
路过哈,学了点,,,,。

网友D:
永宏牛人多啊 !!哈哈学习了

网友E:
1.用WinProladder去操作的话,当然是直接设置比较舒服啦~可是如果你试过用程序去设定的话,那样理解会深刻很多,保证难忘。
2.是(S),(R)执行速度比较快,还有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如果多处使用同一编号的(S),(R),会提示“双线圈”警告,而“SET”和“RST”可以随便用。
3.有两个,一般的FUN82.PWM和高速的FUN139.HSPWM。前者的分辨率是1ms,解析度是1/32767,只有1路;而后者的分辨率为5.4微秒(即184.32kHz),解析度为1/1000,可做4路。
4.你看到使用手册上面那个符号(L),在WinProladder中是看不到的!这个其实就是到“IO组态”的“输出设定”页,设置那个“输出停电保持”就对了。

网友F(2011-11-10):
1.可以的,你修改特殊缓存器的值设定通讯参数,不过Port0口修改不了,只能通过软件进行设定。
2.请教下永宏plc的 线圈设定和复归线圈是做什么用的?跟set,rst对位数据m和y操作时有区别吗?
线圈设定和复归线圈跟SET RST是一样的 没差别
3。请问永宏PLC,输出是否有脉宽调制的?
有的

网友G(2013-04-17):
1、有两种方式:可以通过在程序中设置缓存器的数值设定通信参数;也可在菜单栏中的 “PLC”下拉菜单中“设定”中直接设置各个通讯口的通讯参数;

2、效果是一样的,只是SET与RST指令不会出现语法报警;线圈设定与复归会有“线圈重复使用”的语法报警,但是PLC会执行;

3、有,指令为第82号指令PWM;

4、支持

网友H:
通常通讯参数都是通过软件菜单选项设定,也可以通过程序设定。详见手册2通讯篇。

网友I:
问题也挺多啊!应该找厂家帮你解答!

网友J(2013-06-13):
引用 网友A:
1、通讯参数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直接设定,当然也可以通过编...

 同意!!!

网友K(2013-09-08):
引用 网友B:
1.请问永宏PLC要不要写一段程序来设定通信参数?  ...

 赞同

网友L(2013-10-08):
学习。学习。。。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M:
引用 网友E:
1.用WinProladder去操作的话,当然是直接设...

正解!不过第四点这样不建议使用,实在是想掉电保持还是用掉电保持型的辅助继电器控制Y点(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的内存配置去设置这种继电器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