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计量

楼主(2008-03-07):
求助:原配套500KVA 10/0.4KV电力变压器 的高压柜,CT原来是50/5的,1987年产品!2006年变压器换成30KVA的,考虑高压计量的准确性,现在想仅把原机械式旧电能表DS8换成新式电子式电能表,不换CT,行吗?计量误差能相差多大?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500KVA换成30KVA的,改后容量相差这么大,粗算一下前者电流为50A;后都为3A。假若以此计算电流来选取CT所得的变比前都为10,后者为0.6,数值小于1,此时就会影响到计量的准确度。再加上你以前用的那CT的精确度等级是不是0.5级的,现在电子计量表多半用0.2级的,CT与计量器之间的精通度选配不能相差太大。

楼主(2008-04-14):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B:
你是用户,这样当然最好,只怕供电公司不答应。

网友C:
高压计量表不是你想换就换的,要换也只能由电力部门来更换

楼主:
VEGA PULS51K.XDXXG5K和PULS51K.XDXXE9K及VEGA SON51K XCBXGK各有什么详细意义?我想用于块状物料的测量可靠吗?选什么二次显示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