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和普通以太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07):
请问:工业以太网和普通以太网有什么区别?

    我们平常所用的以太网相关的集成电路可以用到工业以太网中吗?

    比如,交换机,HUB可以相互代替吗?

网友A:
您好!
关于您的第一个问题:
序号 功能描述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民用以太网交换机
1 设计及元器件制造标准 工业级别 民用级别
2 兼容性 符合IEEE 802.3标准 符合IEEE 802.3标准
符合IEEE802.3W标准
符合IEEE802.3U标准等
3 工作电压 24VDC 220VAC
4 电源冗余 冗余电源 单电源
5 安装方式 DIN 导轨、机架等安装方式 桌面、机架
6 工作温度范围 -35℃---+70℃  0℃---+40℃
7 散热方式 表面或褶皱外壳散热器  风扇散热
8 外壳材料 金属外壳,强度高 塑胶外壳,强度低
9 防尘性 防尘性较好 有散热风扇,防尘性差
10 链路故障恢复时间 300毫秒 30秒-1分钟
还有其他不一样,如MTBF,电磁兼容性,等等

关于第二个问题,从上述特性来说是不能拿一般的集成电路来实现工业以太网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交换机,HUB可以代替问题?
从个人的应用经验来说,一般情况下是可以。但是 如果某些客户是不能代替的,这两者实现的技术并一样,起码一点他们的转发时间就不同,这样有些特定的客户就需要HUB产品。
此本人拙见,如有不详之处请见谅,也可以我们公司相关人员探讨。www.kway.net.cn

网友B:
说的比较准确

网友C(2008-04-29):
说的比较准确
,学习了

网友D:
呵呵,不清楚,需要学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