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细分步与司服编码器分辨率有何不同?

楼主(2008-03-07):
求助;步进电机的细分步与司服编码器分辨率有何不同?

楼主:
步进电机的驱动如何设置?

网友A:
是两个概念吧,可能有类似的目的用途。

网友B:
就当两者没有关系会简单一点.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驱动如何设置?
你要设置成什么效果?

网友C:
功能上都是对角度的分割,但实现手段不同,精度也会不同。

楼主:
要求;电机有2,5n的扭矩。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B:
"电机有2,5n的扭矩。"
看电机指标,2.5Nm需要多大电流.
"精度越高越好。"
这不是一个可以指导操作的具体要求.

网友C:
追求的到底是精度和名义分割数量(即名义细分数或分辨率)?

楼主:
细分数。细分数是不是驱动固有的?如果不是怎么改变?

网友B:
"细分数。细分数是不是驱动固有的?"
大多数驱动器的细分数是可以在几个数值之间调整的

"如果不是怎么改变?"
看驱动器的手册,有很多是通过拨码开关,也有通过外部接线的,还有些高级的是通过通讯口写入的.

楼主:
谢。各位老师

网友D:
细分数是执行部分的精度,而分辩率是对执行结果的检测精度,两者工作原理不一样,但后者比较精密。细分技术的主要作用不是提高精度。

楼主:
鄙人正在学伺服,有一些问题一直没想明白。请各位老师指教。plc控2个轴,一个是步进电机,一个是伺服电机。都是位置控制,伺服搜索原点时,有时候老是过载报警,冲过后限位,问;这是怎么回事?是否Hz过高?位置控制,有哪些参数要设?

网友B:
搜原点的速度是多少?停止时有没有减速?

楼主:
搜原点的速度是2500r/min.停止时有减速不过减速时间很短。是不是与这个减速时间有关?

网友B:
"不过减速时间很短。是不是与这个减速时间有关?"
是多长时间?

网友B:
2500rpm,50ms,这确实是难了一点。估计,电机空载都困难。

楼主:
请问刘老师;以上面的条件,我该怎么设制?速度也不用那么快的,我主要是想提高产量.

网友B:
原则上,搜原点的速度是越慢越好,多慢才合适,与你的精度要求有关。无论如何几千转的速度有点离谱。
本版有关于机床回原点的讨论,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