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如何用电压档区分3线接近开关的 "+""-"和信号

楼主(2008-03-07):
我要用新样式的 蓝 棕 黑3线接近开关 替换 老样式 白 黄棕 的老样式 3线接近开始  但我
不知道 老样式的 那3根 那一根是"+""-"和信号 只知道 蓝- 黑 信号 棕+
用电压档怎么测 才能知道  和 两两线间电压是多少 就能是那根线

网友A:
现在的确都统一了,都是棕正、兰负、黑输出。以前的线的颜色太乱了,不同厂家采用自己的一套来,所以如果你靠估测用新的接近开关去替代很容易因接错线而烧毁接近开关内部的输出功率管。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可以通过如下方式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手上待测的接近开关是NPN的还是PNP的,是常开的还是常闭的,当然实在不知道也可以测的。
比如NPN常开的产品,电源电压为24为例,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数字表为例)红笔接一个线,黑笔接一个线,看下此时万用表数字,此时用金属感应一下接近开关,如果数字变化了(比如由零变为24v左右)那此时你红笔的就是正极了,黑笔就是开关的输出线了,剩下的就是负极了。
希望你能举一反三,如果还由不清楚可加QQ234124361继续探讨

网友B:
有学到知识了 呵呵

网友C:
哈哈 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D:
万用表能供出24V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