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能不能加接触器

楼主(2008-03-07):
我公司有一台西门子55KW变频器拖动风机,输出端加了接触器.上个月同一电网内有一开关跳闸(不是变频器这路开关),电网电压出现波动55KW变频器烧坏.这个和输出端加了接触器有关系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特别需要,输出端最好不加接触器。
如果加了,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

网友B:
我认为和这个yyy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的应用中变频器加接触器用的很多。你的变频器坏了和电压有关系。但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

网友C:
  个人认为变频器损坏是和接触器没关系,输出不让加端加接触器是因为防止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断开接触器产生大的瞬间电流烧毁变频器输出端。

网友D:
电网电压出现波动时,你这台55KW的输出端接触器有否瞬间断开现象呢?谁都不得知啊,变频器输出端最好不要加接触器和转换开关之类的,否则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E:
反正遵循这个原则
变频启动之前 输出侧的接触器一定要先动作。
变频器停止后 输出侧的接触器才允许断开。不然容易坏

网友F: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输出端最好不要加接触器和转换开关之类的,否则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G:
同意上面最好不加,

网友H:
没有特别需要,输出端最好不加接触器。
如果要加就应该注意接触器的时间特性.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湘江在 2008-3-9 21:50:00 发表的内容:
  反正遵循这个原则
变频启动之前 输出侧的接触器一定要先动作。
变频器停止后 …
--------------------------------------------------------------------------------------------
同意

网友J:
变频器输出端不应加接触器。

网友K:
丹佛斯可以加是为什么?它们还鼓励加,请从原理上解释。

网友L:
如果不考虑变频过压或过流,加接触器不会有啥害处。只不过逆变器空载嘛,能有啥害处?

网友M:
意见比较一致啊,有时候还是要加的,比如有旁路电网直接供电的话,呵呵。

网友N:
 冰雨的冷:
电梯控制柜里,变频器输出必须加,不然安检过不了???

网友O:
完全可以。一般和E-STOP连接起来。复位时吸合。

网友P:
最好不加

网友Q:
老兄看看说明书,变频器输出不能加.

网友R:
不能加,接触器如断开,变频器运行时输出瞬间空载,电流大,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S:
请教各位师傅:如果不能加,当一个变频器带动多个电动机时(负载总量不超过变频器额定功率),各个负载要如何控制呢?

网友T:
输出不能加,变频器烧毁可能是变频器有输出时通断接触器了
非得加可以加到变频器前面

网友U:
反正很多厂家变频器输出端禁止装接触器

网友V: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加

网友W:
如果不是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的情况下不需要加

网友X:
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大接触器;
它有控制端让你控制主回路接通\断开

网友Y:
要看整个系统对安全的要求,有的系统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还是加的好。我们这有好多德国进口的针织机,它就在变频输出加了接触器,保证机器故障时,到电机有明显的断开点。当然该接触器是和变频输出连锁的,只有接触器合上,才有输出,停止时有一段延时。也就是说满足了 “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的要求。

网友:
施耐德的变频器有输出接触器控制功能,不过它的控制过程也是启动时先合接触器再输出电流,停止时先关闭电流,待电流为0时再断开接触器

网友Z:
循环软启不加接触器怎么实现功能啊

网友AA:
1,如果要求循环切换的,谈论不加接触器都是白痴!
2,如果是一拖一的,要求加接触器的都是钱多烧的!

网友K:
可以加,但停机后才能动作。

网友AB:
我常加接触器,不管输入还是输出端,都是为了控制工艺的需要,没办法。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AC:
原则上是不能加的,但有时工艺要求非加不可的情况下,应注意变频器和接触器的时序问题,一拖多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因为你不可能多台电机同时断开接触器,只要有一台还在运行,变频器就不会出现瞬间空载,且一拖多的情况下,加接触器是保护电机的好方法,当然得有热保护器.

网友AD(2008-04-07):
为什么不能加?加上有什么危害,请专家从理论上进行一下深度的分析,一解我们的困惑!

网友AE:
一般不加的,变频器的停止和启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其控制电路完成的,严禁主电路的常断开,

网友AF:
是不是运行中。交流接触器断拉

网友AG:
同意楼上

网友AH:
是不能加的,如果电压不稳定接触器会动作!也许丹佛斯的耐冲击吧!不过也常见它显过流的!

网友AI:
变频下端可以安装继电器,我接触的国产进口设备变频上下端接继电器的都有使用一直正常,最起码考虑外部急停速断

网友AJ:
当变频器和工频电网并联使用时,变频器输出端要加接触器.但不能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启动,应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J:
请问谁有富士g9sr的使用手册及欧姆龙编程器操作手册,麻烦传一份给,先谢谢啦!   邮箱lwh2957803@163.com

网友AK:
我们网站有WWW.BJCLAN.COM

网友AL:
我认为和这个yyy没有什么关系。在我的应用中变频器加接触器用的很多。你的变频器坏了和电压有关系。但在变频运行中,严禁断开、接通变频器。 这个是句实话。

网友AM:
加不加接触器不是坏变频器的原因哦!

网友AN:
看看恒压供水啊,靠,工控也搞字数限制10个了啊

网友AH(2008-05-07):
怎么又转回来了,我还是坚持不加!

网友AO:
我认为不加接触器最好,因为若接触器触点闭合不好变频器很容易出过流报警。

网友AP:
如果没必要加,就不加。如果工艺要求必须加,那就遵循接触器的动作必须在变频器停止状态下完成。不就得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网友AQ(2009-08-12):
当一个变频器要拖动两台以上需切换使用的电机时只有加接触器才能达到工艺要求,否则就要多买几台变频器。所以这种情况必须加。

在使用时只要遵循:先合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先停变频器一分钟后再断接触器。同时得保证接触器良好无短路现象。否则变频器烧毁就损失大了。

网友AR:
一般变频器输出端不要加接触器,否则变频器容易报故障。

网友AS:
如果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在变频器工作过程中断开接触器容易造成变频器输出功率管过电压击穿。电机是一个感性负载,接触器断开瞬间电流突然被截止会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压,虽然时间很短暂,但这个电压仍然超过功率管耐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