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AB的PLC一般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8-03-07):
最近换了家公司上班,都是AB的PLC,以前没接触过,那位大哥大姐给讲一下啦···THANK YOU

网友A:
controllogix5000系列编程软件采用RSLOGIX5000;
SLC500系列编程软件采用RSLOGIX500。

网友B:
controllogix5000系列是最新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city hunter在 2008-3-14 10:35:00 发表的内容:
controllogix5000系列是最新的
--------------------------------------------------------------------------------------------
错了,不是最新,是针对不同的CPU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