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30出现F0003(欠电压)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07):
   看到有很多同行都遇到F0003故障却不知如何解决,在此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们在2007年对水泵风机变频改造工程中安装了12台MM430变频器,功率从7.5kW-37kW,在系统运行了1个多星期后陆续有几台变频器频繁出现F0003故障导致停机。我们检查了线路及电源都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打Siemens的热线服务电话,他们对此给出的回复大意如下。
1. 现场肯定存在瞬间的电源电压波动,而这几台变频器的检测元件由过于灵敏以致出现此报警;
2. 解决方法,如果系统没有特殊要求可以设置参数P1210=4,从而避免因此故障导致的变频器停机。
我们按照Siemens客服提供的方法,重新设置P1210参数,以后再没出现F0003故障导致的停机。
大家可以在《MM430使用大全》手册中看到参数P1210(自动再起动)的详细应用。

网友A:
这几台变频器的检测元件由过于灵敏以致出现此报警?
其他的不够灵敏?呵呵

网友B(2011-08-31):
多谢楼主,回去试试,正有这方面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