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信求助!!

楼主(2008-03-07):
  我上上周花100块大羊.买了根国产USB--PC--PPI的电缆,刚开始两天用着还可以,可前两天发觉监控的时候,和下载程序的时候老"断线"我以为是频率没有设置好,可我换了9.6KB  19.2KB,又看了哈COM口,发现还是不行.我从电脑上拔掉线.过了会插上去又行了.就这样我着几天用的头都大了啊.请问行家门,出现这样的情况会是哪几个部位出现毛病了?本人个人认为是线的问题.那么有什么国产100左右的线比较好的吗?您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看过了驱动没问题 显示串口 COM4,TX有信号灯在闪,就RX灯没有亮.

楼主:
正常情况有信号的话,该都要闪的不是吗

网友B(2024-07-05):
我也觉得是线的问题,因为有一定的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