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回馈电网的问题

楼主(2008-03-07):
起重设备中,重物下落拖动电动机转子使其超过同步转速,从而产生制动力使重物匀速平稳下落。电动机成为发电机,能量回馈电网.请教能量是如何回馈电网的?

网友A:
1、所有电机、变压器都是可逆运行的;
2、例如发电机可以作电动机运行,电动机可以做发电机运行,而且是自由切换,无需任何辅助设备;
3、举例说:当一台并网发电机的原动机失去动力时,这时发电机就自动进入电动运行状态;
4、举例说:当一台在网电动机被负载拖动,其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这时电动机就自动进入发电运行状态;
5、电机的这种运行状态,在电工学上叫做四象限运行!
6、就好像汽车上的蓄电池,当汽车停止时,蓄电池供电使车灯等用电设备工作,当汽车高速运行时,由于发电机的电压高,蓄电池就处于储电状态,电流方向改变就是了,由流出改为流入就是了;

网友A:
1、电机的工作原理有两个基本方程式,一个是磁势平衡方程式,一个就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2、在电动机运行期间,电机绕组接入电源的电压U时,电机绕组同时也产生一个与电源电压U瞬时相等的感生电势E;
3、这个感生电势E就是电机发电运行时的感生电势E;
4、那么电流是流入还是流出,就看U与E平衡的结果,既电势平衡方程式;
5、电动运行时,U = E + Ir ,U > E ,电流由电源流入电动机;
6、发电运行时,E = U + Ir ,U < E ,电流由电动机流入电源;
7、发电与电动完全是一个平衡自动切换的过程,无须任何辅助设备!!!

网友A:
如果异步电动机安装变频器后,就完全破坏了电机的四象限运行,阻碍了电机发电运行时能量的自动回馈!!!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的回复.
   我不明白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在下放重物处于发电反馈制动,那么转子转速时刻在变,电动机发出电的频率不恒定,相位怎样与电网保持一致.  多台发电机并联运转,必须保证频率相位一样,必须同步运转,才可以保正相位频率一样,并网发电.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的哦!

网友A:
  “那么转子转速时刻在变,电动机发出电的频率不恒定,相位怎样与电网保持一致”

1、电动机接入电网,电网电压就和电机感生电势之间建立了平衡关系;
2、在任何情况下,电网电压和电机感生电势之间都是一样完全平衡的交流电,不管转子转速怎么变化,这个关系不会被破坏!
3、这与单个发电机发电并网前完全是两回事,和并网后运行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