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节流装置问题

楼主(2008-03-08):
孔板 喷嘴 文丘里管 1/4圆喷嘴 都各自使用什么场合啊! 请大家讲解。

网友A:
靠,这么麻烦的问题也敢问,要说清楚至少得累死5万个上皮细胞

网友A:
简单说,这些都是压差控制的喽。 孔板的使用范围,唉,太广泛了,没法说了,气,液,蒸汽都用。
孔板:特点压差大,缺点有时也是优点啊。
喷嘴、文丘里管,用于压损较低的场合,类似的还有道尔管,罗洛斯管等。
1/4喷嘴:不太清楚,1/4孔板就知道是用于低雷诺数场合,这个在非标孔板中算是最常见的了。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