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视觉识别系统

楼主(2008-03-08):
我公司正想做一台测试设备,被测产品是一块200MM~500MM不等长方型的电路板 , 上面有LED指示灯,指示灯的数量是根据电路板的大小来决定的;给电路板接通12VDC电源,LED指示灯会有规律的时序工作,需要的做一台能判断电路板上的LED指示灯是否在时序工作.
我想问 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视觉识别器和软件?
谢谢大家,望不吝赐教,谁有资料,能不能给点,谢谢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你的LED灯是按固定的顺序点亮的,你要检测亮的顺序是否对,那你的"闪亮"的频率应该是关键吧? 另外需要的检测速度是多少?
应该是有办法解决.

楼主:
速度没有要求  那个闪亮的时间是特定的,请问“视觉新兵”这个怎么下手。

网友A:
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但可探讨.留个联系方式吧,有些细节还要再跟您核实一下.

网友A(2008-04-07):
定时取一些图片,比LED的频率略快,然后,逐张分析亮的LED的位置,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谢谢 前辈们了  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2011-03-05):
只需要买配件吧。软件上你们自己可以解决

网友C:
兄弟,最简单方法就是做个板子,像ICT那样,这个板子有电信号可以设定就好了 ;用光学当然也可以

网友D(2011-04-12):
加我,我可以帮你开发一套基于CCD的检测系统,QQ182226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