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L

楼主(2008-03-08):
我想做一个10个数的数字滤波,我一秒钟执行一次,有没有人教教我?

楼主:
怎么没有回答?都不会?

网友A:
一秒执行一次可以放在循环中断里面,在硬件配置的时候的CPU属性里面设置,一般来说OB35是肯定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