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升沿怎么理解?

楼主(2008-03-08):
这是二次风机的顺控.
一次风机的停止要联跳二次风机的."L1"是"设备保护关".
我一直不理解:左侧给的是"一次风机已停止"的信号,它怎么去触发上升沿以至引起二次风机的"设备保护关"?
一次风机停下后就不起了呀.
搞不懂.

楼主:
请高手们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
收到答案了.
一次风机停止这个信号应该是按正逻辑(国内的习惯者是正逻辑)作的.也就是说,一次风机运行时这个信号为"0",一次风机停止时这个信号为"1".上升沿模块在检测该信号由0变为1时,其输出为1,联跳二次风机.
如果是采用一次风机运行的信号来作这个逻辑的话,就应该采用下降沿了.

网友A:
逻辑编辑画面挺漂亮的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信号突变,连锁动作!
你的项目是不是锅炉焚烧???

网友C(2009-01-07):
这个逻辑挺简单的啊      ???

网友D:
如果B2_S12_2ZD2是物理量点的的话,就是规定它为1时有效是上升沿触发,很简单啊

网友E:
楼主好像对电气控制不怎么懂,好好看看电气设计

网友F(2009-02-16):
学习了 和我们这做的差不多

网友F:
可以把上升沿模块去掉      直接和OR块连接   当一次风机停止信号来仍可跳二次风机

网友G:
这个逻辑挺简单的啊

网友H(2009-03-25):
我的理解是左侧给的是"一次风机已停止"信号,输入是1,TON是延时,待“一次风机已停止"有2秒的时间后,就触发TON为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