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低速交流伺服

楼主(2008-03-08):
最近有朋友有一项目,要求用交流伺服,工作运行速度在2mm/Min,不知有没有类似的产品?功率在750W以下。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447609

网友B:
建议在设计传动机构时,让电机转一圈的移动距离小于1mm

网友C:
还要看对于速度平稳性的要求,要求较高时,恐怕就不是国产,或者日系泛用伺服足以胜任了。

楼主:
 谢谢刘版和波恩兄的回复,还有甲丁大侠的链接。

 咋不见做电机和伺服的过来?是不能或不屑?其实这个案子拖的有点久了,美国人是用直流伺服做的。我们准备用交流伺服,而且还国产!

 刘版:建议在设计传动机构时,让电机转一圈的移动距离小于1mm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只管电气,所以机械上的东西只能建议。但是机械上的东西还是很精密!

   波恩:还要看对于速度平稳性的要求,要求较高时,恐怕就不是国产,或者日系泛用伺服足以胜任了。
   波恩兄,确实如此,对平稳性要求极高。目前有款国产电机可能会入选,但驱动有可能还是用进口的,欧洲。等待测试结果。到时会给大家一个结果。

 甲丁大侠,这个有点和DD电机类似,都是低速,但是还没有选其做方案。它要的力矩其实很小。如果走不通了,可能会再来!

网友B: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只管电气,所以机械上的东西只能建议。"
一般来说,mm/min,不是一个电机速度的要求,rpm才是.如果还不能确定rpm,讨论的意义可能不是很大.

楼主:
呵呵,刘版还没走?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基本上转速在0.5rpm/min

网友C:
国产伺服产品“0.5rpm/min”一般就不要指望有太好的速度稳定性了。
至于电机,关键是考查它的定位力矩和加电后的出力平稳性,再就是反馈的名义分辨率,2000~2500线的基本免谈。

网友B:
对于低端的日本伺服而言,1rpm已经是可以拿来宣传的性能了,0.5rpm,还是商量商量改机械吧.

网友D:
走是肯定可以走的.. 0.5rpm...就是稳定性不能保证..用国产电机+欧洲的控制器?那还不如整套使用呢..性能更好...而且国产伺服电机目前还没有高于8192线的产品...

网友E:
每分钟0.5RPM,可以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去实现,没问题

网友D:
步进电机跑低速到是没有问题..但是精度很难保证哦...

网友F:
我们倒是做国产交流伺服的,不知道你们到底有多高要求

网友C(2008-04-19):
“国产伺服电机目前还没有高于8192线的产品”———广数已经在推2的17方以上的伺服系统了,至于性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根据厂家手册,三菱J2伺服的速度检测分辨率为3rpm左右,松下A4(2500增量)的速度检测分辨率为36rpm,还能指望其稳定工作于0.5rpm吗?

网友G:
三菱J2伺服的速度检测分辨率为3rpm左

这是如何定义的,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C:
J2的电流环周期9KHz,速度环调节频率估计为4.5KHz(因其串行反馈的帧间隔频度为4.5KHz),反馈分辨率2的17次方,速度检测=60*4.5KHz/2^17(单位rpm),结果即为接近3rpm的某个数字。当然了,也不排除其通过降低速度环调节频率来提高速度检测分辨率的可能性,不过空载测试条件下,速度环增益调软调硬,积分调大调小,实测的稳速波动量最小为6rpm,或曰±3rpm。

网友C:
J2的速度显示分辨率可以达到1rpm,不过个人以为那可能只是一个均值而已,就如同A4的伺服一样可以显示到1rpm,可是天知道它的速度稳定性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