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特殊模块使用手册中文版
大名。。

楼主(2008-03-08):
三菱fx特殊模块使用手册中文版。有需要的联系   mrj21@126.com  ,尽量给我发邮件,说明你要的东西,我直接给你回复。

网友A:
给我发个中文版的使用手册吧,谢了   kaituo6575@sina.com

网友B:
在三菱的网站里有

网友C:
说一下网址呀

网友D:
本论坛自助质料库里有

网友E(2008-09-05):
可以给我中文的吗谢了

网友F:
能发一份最好,省得还要去找。

网友G(2008-11-10):
我有,但是有几个设置看不懂,能告诉我BFM号的使用吗,

网友H:
直接到三菱官方网站可以下载的;

网友I:
朋友真热心了,先谢谢了.

网友J:
用特殊模块发出脉冲,跟基本单元Y0  Y1发的,在程序里有什么不同吗

大名。。

网友:
bfm是个特殊存储区,你可以给他输入一些特定的参数,让设备按照你的要求工作,也可以从中读取一些信息,作为控制信号,当然不同的bfm作用是不同的,而且是特定的,有的可以读有的可以写,打个比方,假如一个脉冲模块,bfm1是脉冲速率,bfm2是脉冲数量,bfm3是已经执行的脉冲数量,那么,你给bfm1输入10,bfm2输入100,执行后,设备就以10hz的速率运行100个脉冲后停止,动作过程中你可以读取bfm3的数据来查看当前执行的脉冲数。

基本单元y0,y1发出的脉冲很简单,基本上就可以设定其速率和脉冲数量这些简单的参数,而特殊模块的功能很强大,你可以设定其以不同的速率,加减速度,脉冲数量来运行,还可以设定其以一定的波形动作,等等

下载地址http://mrj211.blogspot.com

网友K:
论坛自助质料库里有 ,,,,,,,,,,,,,,,

网友L:
在三菱的网站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