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40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3-08):
我下载的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8.0试用版电气绘图软件为什么安装后使用几天就再也无法打开,重新安装也无济于事,但换一台电脑安装又能使用几天,接着出现同样的问题?为了学习使用此软件,我已在三台电脑上安装过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8.0试用版电气绘图软件了!我快发疯了,我到哪去找那么些电脑去?哪位仁兄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A(2009-07-17):
告诉你一个办法。因为你装了第一次软件后,电脑注册表上有记录。只有把记录删除再装又能用。

网友B(2009-11-03):
请问PCschematic ELautomation如何隐藏管脚符号

网友C(2011-10-26):
引用 网友B:
关于请问PCschematic ELautomation如何隐藏管脚符号

1.设置——文本属性

2.元件数据

以上两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