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的再停机时报GF是那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谢谢个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把该功能屏蔽掉试一下

网友B:
估计是输出电压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互感器短路

网友C:
互感器开路或短路或+-15V缺电源,Ir+Is+It不为零。

网友C:
L8-10继续运行

网友C:
L8-10=3继续运行

楼主:
是在停机最后时刻报GF,输出电压电流在最后时要跳高,输出电流有10.8安,输出电压平衡,电流有一相比其他的小0.3安,请个位指教

网友C:
你要详细介绍情况,功率,负载性质,是调试期间出的问题,还是长期运行后出现的问题,期间有没有出现其它问题,运行台时多少,跳闸时U参数多少,有没有模拟量追踪数据,抱闸如何控制,参数有无修改,是否PLC控制,能否确定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D:
你变频器功率多大的啊?

楼主:
哇,我的机器好拉

网友E:
好啦。告诉大家。何因?

网友A(2008-07-16):
好了也不说一下原因,枉费了大家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