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求助英威腾客服

楼主(2008-03-08):
请问英威腾客服,我用一台CHF4KW变频器用在雕刻机上,总是报警OC1.OC2,不知是不是参数设定问题,我用的制动电阻是400欧姆260W。电机参数是380V 3KW 10A 400HZ 24000转,希望能告知都要设定那些参数!

网友A:
哪里的?OC1\OC2跟参数有一定关系.看看电流是否超了.

楼主:
给门上面雕刻花纹的门雕刻机,电流是超了。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太短,制动电阻阻值大,制动力矩不够!

楼主:
加减速时间加工工艺要求不能加大,制动电阻暂时没有合适的,我想知道在这种场合是否有些必要的参数必须调,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类项目!

楼主:
还是说我必须要CHE系列的,或者加大一档的变频器!

网友C:
CHF100-4KW/G的变频器的额度电流为9A,你的3KW电机额定电流是10A,如果加减速时间设定很快,无论是CHE/CHF都会产生较大电流,是很容易出现过流保护的,加制动电阻也不能完全消除这种情况,放大一级是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

楼主:
感谢清心,如果把机器设定为P型机,还有PB.03设定电机过载保护电流为120%会不会好些!

楼主:
最郁闷的是原来用的变频器是日拓3.7KW的,而且没有制动电阻!这么能做的呢?而且还是反着接的,U V W接的电源,R S T接的电机!

网友C:
我认为是可能性不大,也可能是我孤陋,你说的那个日拓牌,好像还没听过哪个品牌的产品可以那样的(反接电源运行),可以申请专利了。
如果是专用设备可能是可以的吧!

楼主:
我就这么给他们厂电工说的,但是电工坚信他们原来是那么接的,如果把机器设定为P型机,还有PB.03设定电机过载保护电流为120%会不会好些?

网友C: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还是会跳过流保护的,你可以验证下!

网友D:
英威腾CHF变频器恒压供水PID调节输出应设为正特性还是负特性?

网友E:
PID调节正特性是批反馈压力大于目标压力时,输出频率降低,一般默认的是正特性,要负特性也就是改个参数.P9.03 设为0就为正特性,设为1就为负特性.

网友F:
改为P型机过流值会大不少,原4KW的9A过流值是18.2左右,改为P型额定电压加大为13A,过流值应该会到26A左右。
虽然过流值大了,不过由于雕刻机通常转速比较高,所以短时间停机比较困难,改为P型后是否会过流还是未知。
原来搞过几台雕刻机,CHE系列,无制动电阴,减速时间一般来说都比较慢十秒以上,转速在1W2左右都是可以的。你那个只有试下了,不知道你减速要求时间是多少?如果不行只有加大功率,制动电阻,另外看看加上直流制动是否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