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61调试求助?

楼主(2008-03-08):
各位老师:

   我是新手,最近要调试一台C25N4的变频器,带250KW电机,通过PLC和现场控制,调试时都需要哪些设置,注意点什么?输出电抗器有必要用吗?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应该不是太难啊
只不过我是新手.
有人知道动动手,帮帮忙!

网友A:
需要了解的很多,一下子说不清楚,看看他们的编程手册,电抗问题,看你变频距离电机的长度了,还有你达到什么等级想..

网友B:
看看手册吧,61的面板较人性,多调几下就会。
如果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导线距离超过150米,那就加个输出电抗器。加个电抗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价格太贵

网友C:
阿谷你做广告可以,可是要先回答楼主的问题呀

网友D:
通常超过80米施耐德酒建议加电抗器了。调试比较简单,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E(2008-04-21):
给你一个我写的调试说明,自己用的,很简单的应用,看一下:

ATV61设置:(按顺序,中文操作)
设置等级:选择专家权限
变频器菜单:1电机控制:根据电机参数设置,注意自整定选项,进行自整定。完成后会显示完成。电机电流设稍微大点。
2设置: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设置,热保电流设为1.2倍。
3输入输出设置:选择:2线控制
宏设置选择:一般应用
AO1设置:电机频率
AO1类型:10V电压
AO1最大输出值:6V左右,根据实际连动速度修改,连动不好用时候可以增大或减小,但是不可以设太高。
如果有输出比例的话,可以将AO1设置为6V左右,然后将输出比例设为60%。
4命令:给定一通道:AI1
组合模式:隔离通道
命令通道一设置:端子排
主要调联动就是调AO1输出那个。

网友E:
我的设置是个联动线,所以关于联动的你可以不设

网友F(2008-07-05):
我想知道你说的通过PLC和现场控制到底是怎么控制。

如果涉及到现场总线控制和PLC控制!要调试的和注意到多了。

网友G:
你的变频器是用通讯控制的吗?还是用PLC的触点输出来控制?电机和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如果太远的话建议最好加上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