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阀门是内漏而不是电动头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我厂有多台扬州电力修造厂的电动头用在高压汽水管道上,配高压闸阀的,电动头是2SA30系列的,现有几台出现电动全关后阀门还是没有关严,再用手动可以关死。如果排除电动头力矩选型小这个可能性以外,怎么能判断阀门本身是不是有内漏呢?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的最终根源是在阀体上,你买的那个阀门个双的阀体制造工艺太差,阀轴的精密度不高!扬州电力修造厂的电动执行机构还是比较不错!所以你始终要相信一份价钱一份货,所谓阀门的内漏是阀门关闭不严所形成的泄露,常发生阀座的密封面,其原因有一下几点:1.阀门的设计跟制造工艺存在很大的问题
2.阀板或密封面变形所造成的密封不严,从而引起介质的泄露,这种泄露为渗透或者小流量连续排放.
3.在阀门的制造.运输,检验,安装和使用等过程中,损伤阀门的密封面,使密封不严,导致泄露
4.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
解决对策:1.优化设计选型(能否将阀门的泄露程度降到最低,使用寿命最长,取决于阀门的设计选型是否合理,密封形式的选用,阀门的品质,安装施工以及生产操作的是否规范等,在很大的程度上上取决于阀门的设计选型的优化)
2.消除阀体连接部分的泄露(阀体连接部分密封,就其密封性质属于静密封,其应满足以下要求:A.能适应温度和压力的急剧变化B.多次拆卸而不损坏密封元件C.结构简单,紧凑,金属消耗量少D.对振动和冲击载荷不敏感E.能满足各种介质的使用要求
以上是原因跟对策您可以参考一下!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郭志伟上
                  2008年3月10号
如有疑问欢迎来电咨询:021-64423400-19  13764138562

网友B:
我们也碰到这种现象,可是我们用的是把间隙调死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C:
非常佩服意大利蓝帕的回答。
分析的好,回答得细致。。。
搂主应该感谢他。。
我也学习了。。。

网友D:
说的不错,但如阀门的果压差大,那有可能就是电动头的力距小了。

网友E:
佩服意大利蓝帕的回答

网友F:
呵呵。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不完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