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伺服

楼主(2008-03-08):
请教一下高手
我用的是三菱Q00系列PLC 功能模块是三菱QD75 松下驱动器及电机
当我把一个轴的速度提高(值100)时,会出现相当于休克的现象(机器不动作,也不报警,就停止在动作位置) 当把值改回原来的90时,机器又可以正常工作了,同样把另一个轴的速度也稍提高一点也会出现这种现象,这是什么原因????是伺服设置的问题?
刚学伺服的菜鸟!!

网友A:
可能是脉冲给定超过驱动器或者QD75的上限,或者是程序里、画面设置里的数值超过上限了。

网友B:
做个加减速启动处理就好了,是因为起动速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