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回路的电源能不能直接取主回路的两相电(380V)?

楼主(2008-03-08):
一般电机主电路只用三根线,通入三相电L1/2/3,再一根外壳接地保护,
没有中性线N,这样的话控制回路能不能直接取主回路的两相电(380V)做电源呢?

网友A:
可以用中性线做控制线,不过需增装2个3A左右的小熔芯。 如果考虑现场(按钮、电磁阀等)安全的问题,最好装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有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是好的,电磁兼容性也好.

网友C:
不装隔离变压器,行不行?
控制回路是380V的话,有关主接触器的线圈等都要按380V选取了?!

网友D:
以前较老的设备这样做的比较多。

网友E:
至少现在我们基本不使用380的控制回路,隔离变压器本来就不贵

网友F:
可以,比较简单的控制电路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G:
1 可以不装隔离变压器,但安全性差多了.两相电(380V)做控制电源,需增装2个4A左右的保险或一个4A左右的两相小空开;
2 控制回路是380V的话,所有并在控制回路的线圈等都要按380V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