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燃烧系统求教

楼主(2008-03-08):
我现在要做一个烧结炉,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及电气元件才能保证炉内温度稳定,波动很少。传统的都是采用仪表通断式的控制,精度不高,不稳定。我想采用比值控制,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比值阀、执行器比较好?

网友:
是燃气的炉吗?

楼主:
不是,是燃油的。

网友A:
有专用的燃油燃烧器和比调阀.我们用过利亚路的.效果还不错.

网友B:
我有燃烧器的程序,要的来

网友B:
qq:281379199
燃烧器的程序,要的来

网友:
燃油燃烧系统有专用的控制器和阀(控制阀、比例调节阀等)。可检测炉温通过PID调节控制燃油量,同时按比例控制空气的量,保证在大、小火都有合适的空燃比。其控制系统也可自己设计,由PID调节器、PLC、变频器等组成。燃油系统的阀门有多种,使用方便的是空燃比调节阀,只要控制风量就可自动调节燃油量,这样可检测炉温,通过PID调节控制变频器改变风量,即可实现控制炉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