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入门:今天做了一个自锁电路

楼主(2008-03-08):
搞仪表自控三年,入门了;平时也喜欢学点电气的知识,苦于电压太高,不能随便乱动;
电机的控制回路核心是自锁电路,今天动手了:
  到废弃的生产现场找了一只电机现场启停开关(1/0),德国产的,废弃10年了,里面
还是暂新的,拆开一看:有一常开触点,做"启动"用,有一常闭触点,做"停止"用;
 到单位库房找一只接触器,说是"金钟默勒"牌,只有三个主触点,没有副触点,没关系,
家里只是两芯单相电,一副主触点做自保用,接好"控制回路",再接"主回路":一只5瓦螺
口灯泡,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没发现短路,小心插到墙上交流电,转动"启动"按钮,只听接
触器"拍"的一声(老婆吓了一跳).灯亮了....................哈

网友A:
注意安全,呵呵.

网友B:
入门了,继续努力!

网友C:
你刚入门,后面还有互锁,接触器互锁,按钮互锁.玩意还多呢.

网友D:
支持学习,学而上进!

网友E:
真佩服仁兄的精神!

网友F:
你桌上那本书和我的一样  .努力!!~

网友G:
楼主桌上的那两本书俺也在看呀

网友H:
你太有才了

网友I:
嘿嘿,桌上的那本S7-300/400看着好亲切阿,俺俺就是看着它入门的。

网友J:
有进步!呵呵!再接一个正反转!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K:
呵呵,若试正反转的话,还要一只接触器,三相电才好试,
若用单相电机:柜子用的小风机(仓库有),不一定成,要
找到它的换向线圈.

网友L:
不错啊...慢慢来.  桌上的300/400 我也看过,刚看还是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M:
精神可佳!

网友N:
好学哟,书桌不错。

网友O:
入门了,注意安全,人只有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改变自己

网友P:
楼主的话,再我对这行灰心的时候,是一个很好安慰啊

网友K:
本人原搞计算机,会C++BUILDER,在化工企业混不开,只好改行搞仪表,要学化工工艺/仪表/PLC,从一窍不通开始,学了三年已在仪表自控取得巨大进步,因为涉及电气控制,电气也在学,但不精;因面学习较广,时间显得不够,如此而已;

网友Q:
只有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改变自己

网友R:
楼主放那两本书是为了说明什么把

网友S:
 入门了,注意安全,人只有不断的去学习才能改变自己   精神可佳!

网友T: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U:
  精神可佳~~~~

  值得学习~!

网友V:
电磁控制蛮好玩的,继续努力。

网友W:
有时候电气控制也是蛮好玩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X:
佩服仁兄的精神, 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Y:
太有才,玩这个。下回把家用电器都改成PLC控制的。这个比较歪。

网友Z:
楼主,用按钮+接触器试试.

网友AA:
呵呵,按钮与防爆开关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B:
你可真逗

网友AC:
 继续!努力.还差得远.

网友AD:
向你学习,停电时有失压保护功能再来电时ON一下

网友AE:
你桌子上的S7-300/400跟我的一样,廖常楚的,同学啊握握手共同努力

网友AF:
不会吧,搞仪表自控三年,平时也喜欢学点电气的知识,搞了个自锁就兴奋成这样?!对不起,不是打消积极性啊。我们单位的仪表工干了6年了,说“怎么接线,我发现电机接线盒里竟然有六个接线柱?!”。我晕

网友AA:
并不是说掌握了"自锁原理"兴奋呀,三年前刚学PLC时,就明白了;
其实只是一种动手的乐趣,一种跨行的好玩而已,一种向上的活泼
精神而已;(在单位里,仪表与电气与严格分工的,各行其责);

网友AG:
楼主你既然是仪表方面的高手,能不能帮帮小弟,我问一下,日本岛电FP93数字温度仪表你用过吗?如果会用的话,请给我发一份,调温度参数的样例,我发过好几回了,就是没人理我。

网友AH:
提醒仁兄,下次做的时候别让接触器平着放,侧着放行不行

网友AI:
楼主你是在逗乐吧.呵呵!

网友AA:
to lacus:
   这种PID调节器我们没用过,可以在www.baidu.com上搜,这是搜到
的,大同小异
http://www.diytrade.com/china/2/products/3495048/%E5%8F%AF%E7%BC%96%E7%A8%8BPID%E8%B0%83%E8%8A%82%E5%99%A8%E5%B2%9B%E7%94%B5FP93_%E5%B2%9B%E7%94%B5%E6%B8%A9%E6%8E%A7%E5%99%A8_%E5%B2%9B%E7%94%B5%E6%B8%A9%E5%BA%A6%E6%8E%A7%E5%88%B6%E5%99%A8.html

网友AA:
其实动手做样东西玩,也要知道不少相关知识,
防爆开关的结构/接触器的结构,主/控回路的知识,
在我们单位,如果问一个干了20年的仪表工,防爆开关
的结构/有几根线,他不一定清楚,因为他不问电气的事.
   如果问一人,现场防爆开关的信号送到什么地方,可能一般
人回答不全,我们单位有两种接法:
    1.老式的接法,因为有马达驱动卡的原因,现场防爆开关的
信号送到仪表控制式,现在马达卡不用了,防爆开关的信号作为
DI点直接送入仪表控制系统; 仪表控制系统再用一个DO点+一只
隔离继电器控制电气马达的控制回路(不带自锁);
    2.传统的新接法,防爆开关直接送电气马达的自锁电路,仪表
控制系统不管它;仪表控制系统用两个DO点+两只隔离继电器用脉
冲信号控制马达;与上条不同的是,马达控制回路是自锁电路;

网友AJ:
慢慢来,深入浅出

网友AK:
那个简单啊

网友AD:
讲的透彻讲的好,鼓掌.

网友AL:
电工入门就要会,在我们这仪电工要求接十个控制电路,有启保停、正反转、星三角、顺序启停、单按钮启保停、单按钮顺序启停等。

网友AM:
 你太有才了  努力吧!!!!

网友AA:
我现在对马达的启/停\状态信号的基本电路是掌握的,
特别是PLC如何控制马达电路是很清楚;
复杂的电路还是不行,毕竞没有干过电气活,
做项目时只是看人家电气是怎么接,我只要他的
控制信号:
    DO: 启/停
    DI: 运行/故障
如果是变频控制,再送他一个4-20mA控制信号,
如此而已

网友AN:
条理分明,来去清晰,要得.

网友AO:
希望N年后你会成为工控圈的大拿

网友AP(2008-04-08):
如果这是你的开始,相信你以后会走的更远,努力吧楼主

网友AQ:
真先进啊!都用上电灯了

网友AR:
呵呵,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勤动手,我以前也是捡“破烂”来练手的!只是你捡的东西比我那时高级多了!呵呵,恭喜!

网友AS:
我也要向你学学这可佳的精神!

网友AT(2008-09-17):
to lacus:我这里有说明书

PDF的

还有选型表

如果想要请留邮件,给你传过去

自己对照着修改就可以

不是太难

网友AT:
我的邮箱wgp80@126.com

网友AU:
加油啊      我要向你学习呀      QQ    827718451

网友AV:
引用 网友AU:

加油啊      我要向你学习呀      QQ   150398937

我也是在化工行业做的 以后多交流

网友AW:
引用 网友Y:
太有才,玩这个。下回把家用电器都改成PLC控制的。这个比较歪。

网友AX:
继电接触器控制还是很基础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如果要我画个星三角启动我不一定画的出来!但是很复杂的图纸我却能分析!

网友AY:
小心插到墙上交流电,转动"启动"按钮,只听接
触器"拍"的一声(老婆吓了一跳).灯亮了....................哈

网友AY:
楼主的书错,不像是初学者

网友AZ:
有前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