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位指令的疑惑

楼主(2008-03-08):
近期开始学习使用三菱PLC,在改造一台伺服送料机时,遇到了DRVI指令控制一台国产伺服电机正转,反转。遇到的问题是该指令只执行一次,也就是说伺服电机只动作一次,就不会再动作了。参考编程手册,上面也提到了该指令连续两次驱动中间必须间隔一个扫描周期,看其例子也并未理解,如下图:

最后一个网络的逻辑作用是做什么呢?
当x2按下后,上面的网络会将s10置位,滞后一个周期后开始输出脉冲,因为m51要在下一个循环才会有m8000置位。
当x2断开后,脉冲输出中断,复位s10,m51滞后一个周期才复位,能起到手册说的隔离两次驱动DRVI指令的作用吗?
请高手点拨,该逻辑该怎么理解。

网友A(2008-12-10):
我最近用GX developer编写梯形图时,遇到了奇怪的现象:DZRN、DDRVI和DDRVA指令不能输入,我选的机型是FX2N(C)。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回复一楼:

                  FX2NC不支持你说的这三个指令,你查一下指令手册,可能形式稍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