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压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3-08):
  本公司有2台做试验

楼主:
    本公司有2台做试验用的三相感应调压器,型号:TSJA-400/0.5.
  请教调压器的工作原理(调压原理)

网友A:
一般是改变变压比来改变输出电压。

楼主:
  这种三相感应调压器工作原理和结构类似与一般立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相似,工作于堵转状态下,而能量转换关系则类似于自耦变压器.

楼主:
 没人知道这种调压器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2011-10-02):
引用 | 回复 :这种三相感应调压器工作原理和结构类似与一般立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相似,工作于堵转状态下,依靠定子,转子之间的相互转动来调压,正常不调压时不转动。
|

楼主:
调压器的工作原理(调压原理)以OK!

网友C(2012-01-14):
改变变压器一次侧线圈与二次侧线圈匝数比就能调节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