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DW15

楼主(2008-03-08):
我厂中频炉用DW15型万能断路器最近出现储能不到位现象,储能只能到一半合闸合不上,要是压下控制储能的到位开关持续储能,储能动作能完成,合闸能合上,本人把储能控制开关简单的修理了下,还是不太好,能合上的次数少,估计是机械的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下,或者给些维修资料,谢谢!描述的不太清楚,大家见谅!

网友A:
这种事情,最好请厂家处理.过保险期了是吧!

网友B:
一般都是转动部分卡住所致,你可以用手柄来边转动边加油,这种现象我处理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