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我在安装wincc6.0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3-08):
各位大哥:
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是一个wincc的初学者,在安装wincc6.0时出现“激活通信”的对话框,然后就中止了安装,我不知是为什么,有哪个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呀,可否告诉我一下要怎么样解决,
谢谢!

网友A:
选择以后安装授权。可以使用DOME版。

网友B:
对,在安装的时候不要选择当时就安装授权。

网友C: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错误是致命错误,一旦发生会导致Wincc无法安装。
我先前也发生过此类问题,全部都是正版软件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重新安装系统后才顺利安装上。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