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电路

楼主(2008-03-08):
用温控器控温,但是要用单片机的话,A/D模块怎么检测温度?

网友A:
没明白到底用什么控温。

网友B(2009-01-20):
可以用PT100或是热电耦,用A/D测电压

网友C:
楼主描述的不够详细,比如测温,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要看楼主所说“A/D模块”的输入功能,看可以接受什么信号了。如果楼主的“A/D模块”不能直接连接一次温度仪表的话,还需要放大电路,对于热电偶需要有冷端补偿功能的放大电路,对于热电阻来说,需要有导线电阻补偿能力的放大电路。

网友F:
不需要AD  直接用ds18b20那个芯片就行啊

网友G(2009-02-26):
RP系列旋转脉冲发生模块 供应

管脚说明:1、2和3、4是电源引脚,电压范围(3-15V)。消耗的电流小于1mA。
8,7;A和B脉冲信号输出,正转旋转轴A脉冲输出,反转旋转轴B脉冲输出。
5,6; K1,K2 是一对开关信号输出,按下旋转轴,K1和K2导通。
用途: 数字控制,面板调节信号,马达转速等。
电话 :13662634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