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老烧保险怎么处理

楼主(2008-03-08):
每次烧都会烧整流电桥和功率管!其他一切正常!更换后有些可以!有些仍然一通电就烧!(注:我在一火锅连锁店上班,所以有很多电磁炉修)

网友A:
检查两只电容的容量,容量不足会导致这个故障的~!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B:
这方面还不熟悉。

网友C:
看看硅桥得质量,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