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OMRON 的PLC和MCGS做串口通信出现问题

楼主(2008-03-09):
请教一下我用OMRON 的PLC和MCGS做串口通信.现在每次运行MCGS后,只能看到第一个打开的画面上的数据有正常的显示,切换到其他画面,看到的都是显示"0"(我启动时先进入欢迎画面,然后通过菜单进入其他画面).PLC是CJ1M-CPU13.波特率9600 19200 115200都试过

网友A:
在设备窗口调试的时候能读取到实际的数值吗

网友B:
建议你将通讯状态用变量引出来,显示在各个画面中,看在其它画面中通讯是否正常

楼主:
我的问题基本解决.发现在通道设置时不添加H29,H30(共32位)就没有问题了。我后来在PLC程序里将原来用到的H29和H30换成了H61,H62了。之所以说基本解决,是因为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对OMRON PLC通信驱动有研究的朋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