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Profibus通讯

楼主(2008-03-09):
CALL "DPRD_DAT"
LADDER :="DRV_CBP_DB".MOT.CONST.drive_address
RET_VAL:=#TEMP_DP_GET_DATA_DATA_RET_COD
RECORD :=P#L 0.0 BYTE 20

上面LADDER 的注释为(DB70.DBW82/:="DRV_CBP_DB".MOT.CONST.drive_address /=>Drive address in the PLC memory)

实际上,这里的DB70使用的数据类型为UDT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寻址方式是怎样的,关于UDT的数值是怎样赋值的?
我将具体实例做了word文档,希望感兴趣的大侠们能帮忙解答一下,如果需要查看word文档,请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多个变频控制时建立通用的用户定义数据类型可以提高编程效率,具体还要看UDT中数据类型

Loden29@163.com

网友B:
从你的叙述上可以看出,DB70是根据UDT生成的数据块,在生成数据块前,可以在UDT中进行数据的初始赋值。

网友C: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D(2008-08-26):
同意二楼 的说法在生成数据块前,在UDT中进行数据的初始赋值

网友E:
UDT,不是用户自定义的的数据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