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Profibus DP通讯

楼主(2008-03-09):
CALL "DPRD_DAT"
LADDER :="DRV_CBP_DB".MOT.CONST.drive_address
RET_VAL:=#TEMP_DP_GET_DATA_DATA_RET_COD
RECORD :=P#L 0.0 BYTE 20

上面LADDER 的注释为(DB70.DBW82/:="DRV_CBP_DB".MOT.CONST.drive_address /=>Drive address in the PLC memory)

实际上,这里的DB70使用的数据类型为UDT

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寻址方式是怎样的,关于UDT的数值是怎样赋值的?
我将具体实例做了word文档,希望感兴趣的大侠们能帮忙解答一下,如果需要查看word文档,请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能给我看一下你的word文档吗?zld430070@163.com

网友B:
我想看一下,我的邮箱wangmingqi001@sina.com

网友C:
就是PROFIBUS COMMUNICATION ADRESS,很正常的一个程序。

网友D(2008-11-26):
能给我看一下你的word文档吗?zxmf84016@sina.com.cn

网友D:
能给我看一下你的word文档吗?xmf84016@sina.com.cn

网友E:
能给我看一下你的word文档吗?

网友F:
LAdder是地址。这个地址是在HW-config的时候指定的,默认第一个是256,换成16进制就是16#100。你得程序里面只是把地址写在DB里面。

实际写入的数据是P#L 0.0 BYTE 20 ,就是从LB0开始的20个byte

网友G:
看看说明吧,应该是好搞的啊,

网友H:
看一下,baihongliang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