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差压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8-03-09):
1.正压取压管道 如果正压管道堵,则差压显示变小,对吗?为什么?
2.负压取压管道,如果正压管道堵,则差压变送器显示变大还是小?为什么?

楼主:
会变大吧?为什么呢?

网友A:
比如说,正压10KPA,负压8KPA,差压正常是2KPA,现在正或负压侧堵了,会显示10/8/或其它值,因为堵了,不一定没有压力

网友B:
差压变送器,原理就是 正压-负压 所以:正压取压管道,正压管道堵,则差压显示变小. 负压取压管道,如果正压管道堵,则差压变送器显示不变吧..有不正之处希望提出,以待提高.

网友C:
看正压管 外界压力情况
正常情况下 应该无变化

楼主:
负压取压管道,如果正压管道堵,则差压变送器显示不变吧 不懂啊 讲讲好吗

网友A:
正压管道堵了,不一定没有压力存在,变送器显示一定是正压减负压

网友D:
同意 姚国奇的说法

网友E:
1.若“-”接大气,差压保持不变,
若“-”接负压端,差压比正常变小,
2.若“+”接大气,差压比正常变小,
若“+”接正压端,差压比正常变小

网友F:
同意 刘天意的说法

网友G:
正压管堵,并不一定会变大或变小,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说,管道压力不变时,虽然正压管堵了,但压力还在,所以显示不变,除非你的仪表正压侧有泄漏。如果管道压力变化,升高了,正压不变或稍增高,但负压增高幅度大,显示可能会减小;降低了,显示则升高。总之,以实际情况来分析判断,不能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