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设备漏电问题

楼主(2008-03-09):
我所在工厂的设备电源是三相220V的,一次安装设备后发现:外壳漏电,有110V.去查原因时,使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线并没有直接接地,排除。再次深入,发现电箱有这样的现象:开关是DZ系列带漏电保护的三相四线开关。而且都已接线,只是开关表示接N的端子,接上了地线。

   请大家来分析仪下漏电的原因。

楼主:
呃,怎么没人回的呢?

网友A:
开关表示接N的端子,接上了地线                那就肯定是110伏了,你没有接触过三相220伏的电源吗,这里说的是线电压,线电压是220伏,相电压就是110伏了

网友B:
三相电是变压器出来的吧!

网友C:
为什么地线接在N上?

网友D:
三相四线供电时N接零线,三相三线供电时用三相漏电开关,(N)端子也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内部检测电路电源端,地线接在N上时电箱就漏电,漏电开关也不动作.电箱接地用接地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