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栅尺不能归零

楼主(2008-03-09):
我公司有一台外零磨床,是全闭环反馈。系统为三菱M64最近出现不能找到参考点的故障,我关掉光栅之后,工作正常,但精度难以保证。光栅尺为德国海德汉的,如果买一根的话,我又怕很难再找到以前的参考点位置。向各位高手求教,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未必是光栅尺的问题,参考点的确认方法各家有各家的具体做法,最好咨询磨床生产厂家,寻求回复参考点的方法。

网友B:
如果之前是好的,突然找不到参考点了,如果排除人为因素,确实是光栅尺(信号线)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至于换光栅尺,还是直接咨询海德汉比较有谱.

网友C:
看一下!接触是否良好!是否有接触口没插好!一般光栅尺问题不大!

网友D:
磨床環境惡劣 應該是光盤被污染
機台震動 造成感測距離跑位
訊號接口 沒處理好
以上三個都處理 未解決   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