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问题FX2AD

楼主(2008-03-09):
我想问个问题.FX2N配一个2AD模块,两个输入通道能不能一个是电流一个是电压的?我看<特殊模块用户手册上第7页有一句话说"不能将......一个电流,......一个电压"这样子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又不敢试.见笑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
实际上电流输入时,需要把VIN,IIN短接,这样做的目的是用VIN输入端检测输入电流在IIN输入取样电阻上产生的电压。所以,最终都是转换为电压信号。内部的取样电阻为250欧姆,当输入20mA时,对应的电压输入为5V。

网友C:
可以的!

台州华欧电气

PLC,变频器,触摸屏,编程电缆,承接自动化工程,PLC编程培训
台州市路桥区东路桥大道256号
手机:15958635171   电话:0576-82130852
邮箱:bhbsky1982@163.com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支持.特别感谢做自己的PLC.

网友D:
如果不可以会不会烧坏模块
如果不靠经验
怎样可以试出来可不可以????
????????????????、

网友E:
没有问题的,只是在接线上不一样而已,不过一般来说这样接的很少,我一般都设计外部信号过来都要经过一个隔离变送器,虽然成本上去了,但是在现场会减少很多麻烦的。

楼主:
说明书中后面几页的注意事项中有重新提到了不能这样使用.
请恕我直言:以上回答能,或者不能的同行们是否有这样用过.
如果只说"可以""不可以"对于一个迷茫的人来说不足够的.
请说说依据.

网友F:
FX2N-4AD的可以;
但FX2N-2AD的不行;
因为2个通道使用同一个增益,电流及电压是不一样的;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楼主:
引用:电流及电压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在说明书上的确是这样写的.
但是不一样有什么情况呢.我用软件在他余下的分辨率之中做线性调整也可以.问题是对硬件有没有影响.(剩余的分辨率或量程假设允许)
大不了0~10V对应0~4000而4~20MA对应0~500罢了(假设).(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如果我们搞清楚它的内部原理之后,理解起来就很简单了。
出厂默认是0~10V输入,此时对应的数字量为0~4000。
如果我们不修改增益,直接输入0~5V信号,此时得到的数字量为0~2000。这时我们编程人员就要十分清楚:2000对应5V满刻度,如果要提高精度可以调节增益为2,此时5V对应数字量4000。前面我说过电流输入时只不过是检测输入电流在250欧姆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而已,4~20mA对应电压1~5V输入。如果你采用出厂默认设置,那在20mA电流输入时就对应数字量2000,而不是4000,除非把增益增大一倍。我想说到这里就不用我再解释为什么电压电流可以同时输入了吧。

楼主:
这下又明白了.

网友G(2018-05-04):
说是不能,原因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