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变频器对仪表显示值的干扰

楼主(2008-03-09):
我有台设备,主机是变频调速的,然后在电气操作箱上装了两块表,一块是显示设备速度,另一块是显示设备各温区温度,显示温度的那块表是Pt100铂电阻经温度变送器转化成4-20MA进入仪表显示,但现在的情况是各区温度的显示有主机开机和停机的时候显示值都不一样,明显的是受主机变频器的干扰相当大,请各位高手指教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1 两块表离主机变频器远点;
         2 在主机变频器加装配套的抗无线电干扰电抗器和电容器,滤波器.

网友B:
你好!
这种情况用信号隔离器就可以了,以前有客户也出现这种情况,加隔离器就好了!~如果有意向试的话可以联系(13802946507)

网友C:
本人认为加滤波器可以解决/
www.dothink.com.cn

网友D:
主机变频器要接地,温度传感器的输入线要用屏蔽导线要接地,再加上信号隔离器就更好了。

热电阻信号输入隔离器(一入一出)型号TM6082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楼主:
楼上同志,能否提供一个热电阻信号输入隔离器(一入一出)型号TM6082的完整型号和相关技术参数.谢谢!

网友E:
呵呵,有时会让你发疯的问题。
欧洲做法:变频器输出到马达的电力电缆使用屏蔽电缆,屏蔽层单头可靠接地;
日本做法:加滤波器,控制使用屏蔽电缆,单头(靠近温控器)可靠接地;
国内做法: 加滤波器?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敷设?设置专用接地极?
另外:如果是变频器干扰,首先表现应该是温度显示会波动,而不是数值不准!!!

网友F:
加隔离器有用吗?这个要分析到底是什么引起的干扰,是电缆敷设太近?如果加隔离器是加在哪个信号上?

网友F:
我觉得加隔离器只是对DCS系统、PLC系统或控制器进行保护,防止现场的干扰信号对这些控制器有影响,如果现场温度仪表本身受到了干扰,就会产生跳动或测量不准,加了隔离器后,现场不准的信号进入控制或显示仪表还是不准。

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屏蔽电缆、电缆分开敷设、采用单点接地。

网友G(2015-03-19):
我有台设备主机是变频器控制的,控制柜里有10个重量显示器,启动变频器时显示器数值乱跳。请问是不是变频器有干扰,如果是怎么才能解决?《我有加滤波器,屏蔽线和动力线有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