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HMI
文本与光洋SH PLC数值设定问题

楼主(2008-03-09):
设定数值后 按ENT键 数值自动变成零
不知道为何?
R20 R2000等等都试过

网友A:
要不改成MODBUS RTU的设备类型来试一下呢?因为信捷的产品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协议标准,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都支这个协议

网友B:
什么文本显示器
是不是plc坏了,或者程序里有修改的清零程序起作用
r20不是寄存器,是定时器当前值吧

楼主(2008-04-22):
PLC没有任何问题
文本是OP320 MD204的都试验过

网友C(2008-05-26):
注意数据区的地址范围 看看

网友D(2010-08-21):
可以 换个plc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