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可伸缩的电线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08-03-09):
拉伸后松开又可以恢复原长度的那种象弹簧似的电线,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A:
你太有想象力,你在什么地方见过 告诉我一声

网友B:
估计是电话手柄线。

网友C:
柜门的过门线,移动工具电线等等。
把线绕成螺旋状就可以了。

网友D:
可能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E:
生产流水线上工具用的吧,网上有的

楼主:
查到啦,是PU弹簧线

网友F:
弹簧线需求不大的话可以自制,办法很简单,用热风把绕好的电线吹定型就好了,要说明的是橡胶线不能够定型,一般用塑料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