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进《精》

楼主(2008-03-0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设计一个电路: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继电器
要求按一下吸合再按一下断开。使用元件越少越好。
请教

网友A:
hehe沙发头一次

网友B:
找一个组合开关,把继电器 的线圈串进去就行了

网友C:
自锁按扭不行吗,按一下合,再按一下不就断开了吗,呵呵不知对不对.

网友D(2008-04-23):
对楼上的讲的好,一个按钮,一个继电器,唯一想的到办法就是采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才能实现楼主的命题。

网友E:
不用自琐也可以的,就多用几个继电器

网友F:
实际需要的电路吗,vb

网友G:
多上工控网。留心一下。

网友H:
这和以前讨论过的单按钮一样吗?

网友H:
弄错了,以前有这样的贴,是关于单按钮控制的

网友I:
我晕厥

不让我搞图

我已画好了

网友J:
这是一张按一下启动一个,再按一下启动另外一个,按第三下停止工作,对于你的要求是一样的可以达到,还可以简单一点你自己去想.

网友K:
   弄一个转化按钮,接一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L:
我要好好想想……………………………………

网友L:
如果象上楼那位用PLC的话就太简单了。

网友J:
那不是PLC的设计方式呀,那是纯逻辑设计的呀,在继电器上面通用的呀!

网友M:
这个不 就是单按钮起停电路吖

网友N:
接触器自锁很简单

网友O:
LD  X0

ALTP   Y0

END

网友O:
经过实践验证的,按第一次开;按第二次停;循环

网友O:
不会用截图,试着发一个

网友P:
楼上说的好,一个旋钮,一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Q:
19楼答对了~!

网友L:
如果真的坚持仅用一个按钮和一个继电器的话是不可能的,如果是用梯形图的话是可以的,十九楼的用的电器太多了,如果使用电子元件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O(2009-08-17):
对:性感电工 关于

这个不 就是单按钮起停电路吖

内容的回复:这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请教 dsqdsq66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