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处理安培小时的问题吗

楼主(2008-03-09):
各位朋友。我们公司是一个电镀企业,其中涉及到一种量:安培小时,就是电流乘于时间。我们会根据安培小时量来反应消耗电镀药液的多少,从而进行相应的添加。我现在有一个设想,我们的PLC是三菱FX2N,我先用A/D模块把几个电镀电源的电流信号采集并相加,得到总电流。然后就想请教大家的,三菱有什么算法能把电流乘于时间,并实时相加,得到安培小时量。

网友A:
1.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前提:电压是恒定的)
电度表测量的是功:千瓦小时(平常所说的“度”),则用功/(1000×电压)即可得出安培小时。买一个带通信口的电表即可。
2.采用纯PLC做法:
你的意思应该是对每一时刻电流值求和
积分法:每秒钟采集一下电流,单位是安培秒钟,采样3600次后求和就等于安培小时。(前提,电流变化较慢,如果较快则加快采用的频率)
注意:要用电流互感器进行高低压变换

网友B:
每秒钟采集一下电流,单位是安培秒钟,采样3600次后求和就等于安培小时

此发满足

网友C:
 每秒钟采集一下电流,单位是安培秒钟,采样3600次后求和就等于安培小时
    每"毫"秒钟采集一下电流,单位是安培"毫"秒钟,采样3600 000次后求和就等于安培小时  _______好大啊???闷

网友D:
积分!有没有别的办法了啊?继续关注...

网友E:
如何能采集度数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很忙。一楼的朋友对我有启发。不过也遇到点问题。我们电镀的整流机输入电压是380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在10V左右,电流300A左右(不是恒定的)。可以根据能量守恒来判断用电量的多少,不过其中有个整流机本身的损耗,这就没办法精确了。还是希望大家给点意见!